进液主板CPU座上边的Q85下边烧焦了

楼主(2009-11-22):
故障现象:进液主板CPU座上边的Q85下边烧焦了

处理过程:首先清理进液的地方,在处理烧焦的地方,把烧焦的地方刮干净后测这一路的电容,有短路,看来还是没有处理好,这次就黑下心来把烧焦的范围扩大,就使劲的扣板子让烧焦的地方的地和供电彻底分开一点烧焦的痕迹都看不到,不这样,被谈话的地方会影响电路的,主板被我扣了个洞出来,开始补短线,把主要的几个线给补上,还有4根是网桥到扩展坞的,一般都用的少,为了省事就没有补,看差不多了,就上点,没有待机,测Q34的栅极电压和原级一样,看来是控制信号-PWRSHUTDOWN这一路有问题,找到信号的起源,TB 他没有电压送出,就量了一下TB的52脚的对地阻值,只有30欧不正常,-PWRSHUTDOWN是通过R425转换过来了在分别送点Q34的栅极控制电路和PMH7的,这部分刚好路过烧焦的地方,于是把R425给载了,发现在PMH7这段还短,而TB这段不短了,于是就把PMH7的24脚翘起来测,不短路了,上电测D12有3.3的电压给1901了,现在就是没有待机电压的开启信号了,这就是PMH7问题,于是换了一个,上电电流正常了,出发开机,走卡亮了,接外接显示器也显示了,OK机器到此修理完毕

网友:
接的哪个测试卡很好,介绍下吧

网友:
呵呵,6系列的板,这板修的值得,PCB漏铜的地方建议上点绿漆,防止氧化

网友:
图片上没有处理哈哈

网友:
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
我也是看好诊断卡了

网友:
沙漠兄 接什么接口的啊

网友:
老师又出手了。这个洞一般在CPU边上的电容爆的时候挖的比较多,
特别是以前的NEC那种无铅。现在老的有些淘汰掉了。

网友:
这个诊断卡,卡不贵,就是那个长条转接板比较贵。

网友:
强悍,我这样做的不多,一般是要求客户换板子

网友:
我的卡200买了一年多了,是两用的T40的机器也可以用, 那个长条也200,买了半年多了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啊,象这样的主板拿来一般都是说没有办法修了,换主板吧,没有想到楼主太强了,看来以后还要好好的学习才行。

网友:
楼主真神人也!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诊断卡的型号写出来。
我最近想买个诊断卡。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诊断卡是三合一的,

网友:
包子我当然要用点线图了,我可不是那个NB人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