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主板上电保护一例

楼主(2009-11-22):
收一主板, 不插4针正常触发, 插4针马上保护, 瞬间量到有1.79V电压然后缓慢下降, 量对地阻值 , 发现12V 对地阻值有-170到120(万用表的问题吧)

量4组 场管对地阻值对比都很正常 ,电源IC 是 RT9245 + RT9603 ,直接量 RT9245的对地阻值没发现什么,  不插4针触发,量RT9245  SS 1.2V   RT

1.78V  DVD引脚, 发现DVD引脚电压只有0.2V (RT9245供电为5V) , 以前看帖知道此脚电压应该1.2V左右, 此脚会接一电阻到12V , 跑线路, 找到此电阻

并没有发现电阻变大, 多次触发后,发现 12V与VCOR 短路, 一般此情况都是上管击穿, 拆掉一个上场管后就不短路了, 换上一个场管后,CPU电压正常了,

上CPU发现B0, 有时24 偶尔25 ,上内存也一样,上假负载发现CPU—RST 有1.2V  复位时变成了1.27V,VTT电压没有, 什么鬼东西, 其他复位正常, 跑线路

也没查到源头, 该不会是北桥坏了吧,  没办法只有先在其他复位点飞一个线到CPU复位 ,  搞定后上U 还是B0 ,压桥 压座还是一样 。

  再想想觉得奇怪, 假负载上量不到VTT电压,  北桥旁边的场管明明有一个1.2V电压输出难道不是VTT??  如果没有VTT  应该不会有 U电压啊 ?!

已经查了一天了, 气愤地用表笔猛压假负载 VTT点, 1.2V然出来了, 多次验证后 怀疑U座虚汗 ,  用风枪猛烤U座 , 上假负载VTT电压正常, 复位跳变正常

拆掉飞线后复位也正常, 上U   B0  ,  汗啊 , 怎么回事, 难道还会有问题??,   还是上内存看看 (习惯性尝试) ,  上内存后发现跑码了, 接显示器正常点亮

正常进PE, 装系统, 一切正常,  修复完毕  。

网友:
不会是不上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新手报到,向您致敬!!但是我还是没有看明白啊!呵呵!

网友:
座子空焊

网友:
碰到过好几块主板都这个问题了,接12供电就不开机了,测供电管阻值都正常,有高人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原来CPU虚焊

网友:
对于上下管烧坏的现象屡见不鲜了

网友:
感觉最好换一组的好

网友:
我也有见过这种情况。。到现在板子还在店里放着。。座虚焊也不知道怎么去修。请教各位高手。加焊U座的方法。最好有图片。。

网友:
我碰一块华硕主板,上电秒钟复位灯亮一下,就断电,还没查出原因

网友:
座子虚焊的915好像很少,一般都是478的多

网友:
修板子一般先把座子和桥压一压,我经常这样很灵验的

网友:
12v短路和北桥坏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