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震撼维修

楼主(2009-11-22):
今晨接此机,客户说进过水。谈妥,拆机。目测进水不多,但很分散。清理干净并加焊。接电源无待机。心暗喜。测MAX1631  22脚V+无供电。向回测主板反面V+经过的R523正常。回到电源接口有16v,测保险F2另外一端,无电,看来开路了,换之。测各个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心再喜,看来要结束维修了。上电,电流直接打到底。晕到,天上从来不掉馅饼。再测各个大电感对地,仍正常。测22脚V+对地直接为1。心里有谱了。索要了基地里“小彭"的电路图.展开搜索。才知道是VINT16短路了。VINT16来自Q36,查去向还真不少。静下心来对VINT16展开了大扫荡。一个小时过去了,元件拆了无数,仍没有碰到一个花姑娘,有点沉不主气。低电压烧吧,短路到1怕烧不出来,所以先前就没有试。烧啊烧,摸按摸。没反应,继续加电压,还是没反应。再加电压,电流到了0.4A,手摸CPU底座有点温热。还好是冬天,手指灵敏度高些。看来给CPU供电电容有短路。直接拔掉R114和R467.测VINT16不短了。目标锁定,CPU供电电容,拆大个的(习惯)当拿掉C258时,短路解除了,大喜。换之,上电,电流再次打到底。彻底晕倒,突然凳子猛烈的震动了一下。地震了。我大喊一声。拿起衣服就向外跑。这时楼道口已聚集了好多人。楼又轻微的震动了几下,就不动了。大家又回到了各自的柜台。回到座位我心有余悸。手抖着打开烙铁、热风枪、打开笔记本,翻开电路图(跑之前都关掉了,怕着火 )。思绪又回到主板上。再拆那3个大电容,另外一个又烧了。再次拔掉R114和R467,断开cpu供电,上电试试看看啥反应。这次待机出来了,VCC3M和VCC5M正常。测R467和R114的输入端,R467一端竟然有16v,难怪那2个电容烧掉了。顺着16v向回测,发现Q52击穿成3通了(每脚都通),换掉。这次多了个心眼顺便也查了下U21,看是否短路,结果正常。恢复R114和R467。电压调到最低,再慢慢向上加,直至16v,这次没有短路,待机电流也出来了。上CPU、上内存,插检测卡,欢快的跑码了。这时我的笔记本右下角弹出灵武发生4.3级地震。谢天谢地!只是4级地震。要不就看不到此贴了。
另外鸣谢一下基地笔记本培训。因为我的白痴,错过了14节课。后6节课使我有点修本本的门到了。发帖表示感谢。班门弄斧,大家见笑了!

网友:
我看到换下来的元件就是两个二极管和一个保险呀,哪来电容呢?

网友:
一看大电流应想到的保隔上的电对地了吧。。怎么还要查那么多在方?

网友:
用低电压烧下。有点经验这板子不用太费劲。
写的真是挺幽默的。呵呵

网友:
我曾经修过一台三星,电容短路的,换这里,烧那里,最后我把板子上十几个都换了,再也没有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2楼   你看到的二极管其实是有极电容,你没看到板子上标有+极吗?      以后不知道别乱说撒。。LZ的文章写的太好了。。  太有才了  佩服佩服

网友:
那个黑色的不是二极管. 是电容... 元件认识  看你还得学学啊

看楼主的自述 就像看 武侠小说 充满了刀光剑影... 左手拿烙铁 右手提风枪 衣服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