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1-22):
明基E800~屏幕无显其他豆正常,拍照成像也正常,最近接了几台这类的机器~是不是这机器有什么通病?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但不明确具体部位!
通病

网友:
是不是屏幕排线问题。

网友:
明基E800的机器我修过几台都是背光灯坏的,你仔细看看是否能看到很暗的图象

网友:
但直接对屏上8V电压,背光都能亮啊~

网友:
那你测主板对背光供电是否有电压???

网友:
量了~电压低了~才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