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液晶开机有条纹且颤抖

楼主(2009-11-22):
各位LS,本人自用AOC 19液晶显示器刚买两个月,从上周起就出现了开机时颤抖且有条纹的现象, 有时指示灯还跟没信号一样一闪一闪。但是过了近2分钟之后这种现象就慢慢消失了直到一切正常。
分辨率设置 1024*768 刷新率为60HZ
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不良引起的呀?先谢谢各位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的工作条件 刷个MUC看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
也可能电源有问题吧,开始供电不稳定

网友:
但是为什么开机后过2分钟好了后有段时间然后关机,隔个20分钟左右再开机又是好的呢?
我一般是早上开机然后一直到晚上6点,只是在早上开机时才有这种现象发生,当然白天的时候中途是几乎不关机的

网友:
可能电容品质不好,温度上来以后就没事了

网友:
天氣太冷了的關係

网友:
有保就先拿去保啊 冠捷保三年的吧

网友:
今天拿去保了,我自己也怀疑是天气冷的原因,但是想想如果是在北方呢,那里天气更冷,如果真是天气的原因,那那边就用不了啦??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