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的问题

楼主(2009-11-22):
一般什么情况下要换桥  我看别人一般都是取下来 然后重新植株 在焊上去   没见到什么换啊
加焊桥就是重新再BGA上烤下吗

网友:
芯片坏了当然要换,不过一般都是松动故障,所以真换的并不多,
当然如果你植球不好的话可以买现成的换

网友:
短路。烧坏 。需要更换
压桥能跑码的需要加焊,加焊不行就需要重植。

网友:
加焊不是bga吧!换了才是呢?

网友:
一般换桥的话是首先要先排除桥虚焊的问题~一般用表量下桥附近的电容~如果短路一般可确定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