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ATX电源变压器的一个疑问

楼主(2009-11-22):
变压器是通过电磁感应达到变压的目的.  变压器是对交流电才有效的吧.  可以一般的在流经ATX电源主变压器的一次侧电流不是已经被整流成直流电了吗,   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变压器叫做开关变压器,也就是说它受开关管的影响工作在开关状态。也就是说它的输入端的电压的确是直流电,而它里面所通过的是脉动直流电。

网友:
这个都是人工做的脉冲交流,才好控制输出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