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4-e主板PCI设备无法识别故障

楼主(2009-11-22):
我看基地的视频教程里面的dvd1\电路基础及主板概述部分\pci插槽AB面及内存脚位的认识.avi里面有个错误。A14里面说是复位。实际应该是A15是。
说说我碰到的问题,有片华硕K8N4-E主板,除了PCI不识别设备,其他都正常。我测试了电压,+5,+12.2,-11.7,+3.3,复位+3.3 帧信号 +3.4。AD对地打阻都一直.575,复位信号也正常。请问接下来的维修思路是跑时钟信号吗?

网友:
那书我也有,A14说的是3.3VSB吧? 不识别PCI,建议你查下PCI的AD线有没有开路,没有建议换南桥

网友:
A14引脚定义是空的。RESET A15.
AD对地阻值都一致。可以认为没有开路吧。如果是南桥,我估计我暂时就换不了了。没有主板的BGA返修台。

网友:
直接加焊桥,,这个是单桥的,,不行换桥就行

网友:
我想冒点风险用853A底部加热桥,上面用852D风枪加热。这样不知道是否会局部加热导致板子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