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1BW屏受压了

楼主(2009-11-22):
三星931BW屏受压了
导致上面和下面有一部分地方屏幕颜色变样而且有块状无法显示 中间正常,那样修的话是不是要换屏幕?
如果换屏幕的话要多少钱呢,有没有修的价值?

有没有什么软件让显示器显示的话只是中间一部份显示,大不了我把19的当15的用 就是说旁边黑色的或者显示偏差的部分我不显示。就显示中间可以使用的地方,
因为还有一大部分是好的啊。。谁有没办法呀。

网友:
这种故障是明显的屏受损,屏裂了!哈哈,只能换屏了。如果换屏价格让人无法接受,还是让它退休吧。

网友:
屏的价格等于二手显示器价格,放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种软件可以把系统界面缩小显示,那样我只用好的这一些的显示做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