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改装问题

楼主(2009-11-22):
4灯 高压板   现在 有一个灯管坏了  是 U型灯管    取消保护 就亮 一组  的话 上面比较暗

问下 能不能 接3个灯管    坏的 那组灯管直接 短接上  可以吗 ?

网友:
我认为坏了最好就是更换
不然返修应该就会接著来

网友:
不能直接短接,用高压板上那种高压电容短接就行了

网友:
我手上没有 U型的灯管    用 多大的电容呢 27J 3KV的 还是10J 3KV的 呢

网友:
谁告诉 下 呀   感谢    ....

网友:
你是自己用吗?如果是,可以稠糊.

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是四个灯都换.你换一个,和汽车轮胎换一个,其他三个与新轮胎不同,汽车能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