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死机的板子,为什么要换北桥呀

楼主(2009-11-22):
有一死机的板子,为什么要换北桥呀,我师傅说的我不明白,什么情况下才换北桥呀?
请高手详细介绍一下。
死机

网友:
这就看在什么情况下了,不稳定的话,可以试试。这是你师傅的经验啊。。。。

网友:
过了CPU复位后的所有故障基本都是靠经验。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板子,已经服务了这个板子了,

网友:
我们店里也手工做了几次南桥BGA,目前还没有成功过。

网友:
可能是北桥某些地方短路的原因吧~一般死机的话跟南桥关系比较多点

网友:
这只能跟据故障现象来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