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CPU报L2 cache:not install

楼主(2009-11-22):
今天修个TCL T620的本,顾客描述进系统超级慢20分钟都没进桌面,键盘只有几个键能用,开始我怀疑南桥(801DBM),后来发现开机显示一行L2 cache:not install,换了一个CPU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应该就是CPU二缓存失效造成进系统超慢的吧,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 的朋友吗?怎么能解决呢?

网友:
遇到过一次这个问题,把CPU针脚清理干净就好了,是接触不好造成的。
由这个经验可以看出这个故障应该跟CPU,CPU座有关系,不知道跟北桥有没有关系。

网友:
有道理,先清理一下CPU座,谢谢指点

网友:
这机CPU座出问题的不多。北桥问题吧。

网友:
南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CPU座子可以焊下看看

网友:
CPU座清理了,还是一样,我决定明天做个南桥试试,因为笔记本自带键盘经常只有几个键好用,用USB键盘有时也不好用,我想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做完来汇报结果,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
cpu 坏了啊,呵呵

网友:
CPU 换过几个了,可以排除,内存换了几个,等南桥到了,做完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南桥换完,故障依旧,我很想刷下BIOS,但怎么也找不到,哪位朋友有啊?发一个上来,不胜感激

网友:
是TCL T620的哦

网友:
北桥重焊了,还是开机CPU报L2 cache:not install,还有一些PCI设备什么错误之类的,会不会是北桥坏了啊,我打算订个北桥焊下

网友:
CMOS数据检查了嘛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半个月了。。
我还有个板只支持酷睿核心呢。昨天还好的。今天就不支持赛扬D了。。945主板。NND

网友:
检查,键盘接口的滤波电容,这个出问题就是这种情况,进系统超慢,进BOIS也慢。反正机子说不出的不正常。你这种情况既然有键盘问题在先就处理相关电路,排除问题了再考虑别的才是正确维修思路。

网友:
触摸板也拔掉,也有可能与它有关。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和你是一块板子 同一故障  至今没解决

网友:
今晚换北桥,结果出来再告诉大家,希望能解决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加油。。我们都等着你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