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报错瞬间掉电

楼主(2009-11-22):
T40开机报0271和0251,应该在过个3-4秒就会自动进BIOS.
但是这个机器报错的瞬间就掉电,只有时间日期报错没有其他的报错,不是风扇.
接可调电源待机的时候电池的指示灯为黄色,一闪一闪的.像是电池电量低的提示.
换过3806,H8,PMH4,BIOS,CL253系统管理总线IC,南桥.故障依旧.
应该有一个信号是检测适配器供电的,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信号,这个故障应该是跟电池的检测电路有点关系吧,我自己猜测是检测到电量低才掉电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呀,帮帮小弟

裸板测试也是掉电

网友:
风扇螺丝不捏紧也会掉电,屏线接口处保险烧也会掉电,检查以下

网友:
裸板测试还掉电吗?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屏供电保险开路。因为已经看到报错才断电。保险开路屏一亮就掉电

网友:
温度控制和检测电路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应该是低电量掉电

网友:
是不是电源接口的问题    还有就是裸板试一下     最小化 如果不行  有可能就是某个芯片不稳定吧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