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CI-E 8500 GD3 256 (不亮黑屏)已修好

楼主(2009-11-22):
一片 8500 七彩虹  目检 无掉件,无烧痕,金手指光滑,加12v 3.3v 测电压 供电电压正常 时钟电压正常 核心电压1.3-1.4 也正常 显存电压 2.02V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DDR3的  GPU 植株过,还是老样子,上机测 跑到 2A  就卡死了,小键盘灯也死了。。。

故障找到了,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既然供电全部都正常,剩下的应该是 bios问题了,和GPU 的问题了,由于工具有限,一没编程器,二没PCI显卡,所以只能做GPU先了,刚好也有GPU相同的芯, 找了相同型号的芯 G86 300 A  更换上去后 开机正常,系统正常 ,跑3Dmark 正常 跑了9千6百多分  果然是GPU挂了..........
哈哈!! 蛮强的卡

网友:
在死机时候试一下有没有元件很热啊,死机的时候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认为有BIOS可以刷一个试试

网友:
死机的时候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死机后 各个电压也测了,GPU电压 1.3-1.4 左右  显存 2.0V 左右 时钟电压 1.4V 左右 ,摸了下各个器件 除了GPU 没上散热片发烫 其他并没有异常

网友:
不散热要烧GPU

网友:
除了GPU 没上散热片发烫 ,当然现现死机现像。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故障点!

网友:
呵呵! 故障找到了..  GPU 挂了....相同板子上找了个 相同型号 G86-300A 的 芯  换上去后 能开机 能进系统,能跑3Dmark 03 此卡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