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V8X-X 跑C7

楼主(2009-11-22):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内存没有通过。检查内存,换内存,洗插槽,压NB,看看是不是NB虚了。

网友:
有时能过,跑到最后测试卡显示0061,插上显卡不显示

网友:
如果是直接加焊NB吧   查显卡供电,时钟,复位,对了。先加焊NB

网友:
独立显卡,rtm680-256这个蕊片有点热

网友:
换内存,先BIOS再IO,再看桥

网友:
你也可更换一块显卡试试。

网友:
建议直接加焊NB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正常,不妨考虑下BIOS

网友:
主板有毛病吧

网友:
内存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内存无电压

网友:
重点从内存供电电路查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