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5场效应管用什么带换?

楼主(2009-11-22):
维修一块扳子 内存无供电  查3055 场效应管坏...目前没有  手上有几块旧板子   但是管子的型号不一样...想问下 能随便带换不?????谢谢

网友:
随便N沟道的都可以,代换的多

网友:
3055是主板常用的参数最低的N型MOS,废板上随便找个都比它参数高

网友:
N沟道场管,主板上的管子大部份都是,

网友:
cpu供电的 拆个用下

网友:
我好用45n02和比他大的管子来代换!

网友:
一般只要都是N沟道的都已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