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W83627EHG可以用W83627EHF代换吗?

楼主(2009-11-22):
现有一块联想主板C51G-M2的,不触发,经测试待机电压正常,但W83627的68脚没电压不能形成跳变而触发,前面经一个103电阻而来,电阻之前有 3.3V,过了电阻就没了,电阻是好的,怀疑I/O坏,手头仅有W83627EHG,原型号是W83627EHF,不知二者可否互换.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可以的。
电阻之前有 3.3V,过了电阻就没了,这个不应该吧

网友:
天地电脑①
1117输出的3.3V经103电阻到83627的68脚形成上拉供电,过了电阻为OV了.经测试电阻是好的,断开68脚电压可以上来.

网友:
那定是I/O拉低了.68脚一直是低电平,按开机键不能形成跳变而上不了电

网友:
可以代换,打68脚的对地阻值,异常的话直接换IO

网友:
68脚的对地值为632,不是很低

网友:
W83627EHG可以用W83627EHF代换

网友:
我有一块杂牌板代用过可以,但是不知道所以的板是不是都可以代用

网友:
我看过,我回帖,我来报到,我爱论坛。今天我报到了!

网友:
通常只看是W83627就换吧,后面的型号不用看了。

网友:
一个是无铅,一个是有铅的,可以换。

网友:
83627的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可以换的,只要是W83627的就行

网友:
光看W83627偶尔也会不行的。以前遇到过的一个换了io开机温度超出设定范围不过自检的

网友:
我要试试 了啊啊啊啊

网友(2009-12-24):
仅看W83627是不行的,可能比较一下它的引脚定义就知道了,可以百度一下,找到它的电路图,如果在同一张电路图里出现的型号,那说明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宁强侯张工
可以代替的!

网友:
这个83627的I/O后缀名不一样的不一定就能全部代换,有的主板上代换后能触发但也有肯能不跑码。我就试过几个有的能触发不跑码,有的连触发都不触发换后缀名一样的后触发跑码到显示。

网友(2010-03-12):
我维修到一块板就是68角没电压,从68角往回量还是没有电压68角的电压应是多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