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古董机通病故障维修。

楼主(2009-11-22):
昨天接到一个周边县里客户的一台A21,按下开机按钮有0.1A左右的反应,但是迅速的又回到0.03.拆机,查也不查,换ADP3410 3421 后正常。是IBM的老通病了。不知道版主会不会认为是灌水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算做灌水,修本的人都知道这个通病,以后别发了

网友:
楼上的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呵呵。

网友:
有一次师傅叫我换下这两个小芯片,但是IBM仍不开机,师傅很失望,竟然怀疑是我的焊接水平问题。
我内心里怀疑师傅的水平,找不出别的故障。就知道IBM不开机,然后套用公试。

网友:
有时凭经验办事会犯错误的。

网友:
那是,不过不凭经验,会走弯路的,这个ADP3410 和3421有的普通客户都知道了,上次接个电话,有个人问,你那里有3410和3421卖吗,我说有,他问我多少钱,我说XX元,他问我焊上手工费多少钱。我晕哦。

网友:
基本是这样的 ,不过我也换过后 不开机的饿

网友:
前两天我就碰到过,一台SONY的PIII老掉牙的机子,故障现像,触发-电流到0.3A跳回0.01。换了ADP3421与ADP3410 都不行。到现在还扔在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