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8df 电压跳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9-11-22):
一台788DF S显示器,插电电源灯闪,内有吧达声,拆机发现行管击穿,更换后,试机,吧达声依然存在,而且电源次极的所有电压 80V 50V 14V 7V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跳变,采用断路排除法,发现只要将IC622的输出极(输出12V)吸空后,次性的电压就都稳定了。因12V供电地方太多,特想请教下再往下查,此类现像是不是12V后极有负载短路呢,如果有大约在哪一块。谢谢

网友:
为何不断开高压包试试,看现象很像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回复,我依次断的高压包上的VB+  80V 7V 最后断到12V时,电压稳定的,本来我也认为是高压包的问题,现在有点拿不准了,所以特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