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W300R维修例

楼主(2009-11-22):
如题,本子拿过的时候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进系统后大概一分钟左右就黑掉了,无显,外接也一样,电流表没有变化,怀疑显卡GPU有问题,于是拆机,此机显卡是一片单独的卡,拆开后测GPU的阻值,没有空焊现象,于是装好,再开机测试,当黑屏的时候,测显卡上的供电电感,都没有电压,这时就想到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空焊造成的,附上图 ,加焊了一下OZ824LN,然后开机测试,没有出现黑屏的故障了,没有OZ824LN的PDF,哪位朋友可以补一下,谢谢!分析的不好请大家指点

网友:
手机拍的,不清楚,希望大家将就一下

网友:
道 是你的辈份字吧。我以前有个河南的同事也叫彭道...  他说 道 是他的辈份字。嘿嘿,说了一些与维修无关的话。
请版主原谅!
不过,虽然不能给出OZ824LN的PDF,但是这个帖子,也让新手有所收获的,就是要注意测量电感,一般电感是供电电路上使用的。看电压是否正常,从而做出判断。知识在于积累。谢谢!

网友:
您并没有去盲目的做显卡。打了下gpu的阻值。您的工作很冷静啊!您能再讲讲如何测gpu的阻值,如何判断没有空焊的方法吧!

网友:
楼主的相机比较拉风, ,意识流么

开玩笑的话 不多说了
多谢楼主提供思路,为什么不正常 黑屏后查供电缺少!

网友:
回贝版主,不是相机,是手机拍的,没米买相机,谢谢你能能抽空看我的贴
回4#号,我都是打差分信号对,还判断GPU有没有空焊的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个日立的本本,老P3,跑到了显卡,显卡一点,就马上掉电。不知道怎么办。
是不是北桥空焊呢?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跟LZ一样的机器,客户说摔了一下,送来的时候是花屏,我把显卡加焊了一遍不显示了,接着又重做还是不行,结果也没修!
LZ说一下你测得查分信号是什么信号,给我这初学者指点下把

网友:
不错 又需要的多考虑的一步

网友:
不对吧。这显卡好眼熟,跟ASUS一样是NV63的吗

网友:
LZ的思路好清晰的,我就是有一点不知道,GPU空焊你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请L Z 告诉一下

网友:
是的,做BGA之前一定要确定确实是它的问题,以免耽误时间

网友:
好乱,还是不懂差分信号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