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7纯平不过电

楼主(2009-11-22):
今天接到一台TCL 17纯平的显视器,故障是插上电后,指示灯不亮,里面有吱吱的声音,我是修主板的对显视器不太了解,问下此问题是哪的事

网友:
负载有短路,重点查行电路

网友:
能具体说说吗,我这里也有个长城的,也是不通电,里面哒哒响。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