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I848ML 主板显示LOGO后自动重启

楼主(2009-11-22):
这是一块联想品牌机的主板。技嘉代工的。
接手时是挡00,网卡芯片过热,摘掉它后可顺利跑码到26,但是显示了联想的LOGO后不断自动重启,键盘被锁死。
刷过BIOS后涛声依旧,因一时找不到W83627THF,维修暂时停顿。
请教大大们,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北桥

网友:
桥温度异常否
鉴于网卡被烧毁,需要考虑SB是否同时损坏

网友:
如果你有了I/O的话先换一下试试.不行的话你就得考虑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的内存供电电路烧的比较多,内存电压过低会出这种现象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