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上的USBPW5—8跳线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11-22):
客户送来一块ASUS P5GZ-MX主板。空板+CPU测试,诊断卡显示E0,可以长时间运行。加内存(内存是好的)后测试,诊断卡跑85,但是几秒钟后就停机了。
测试内存供电正常。甚至更换了可能与故障无关的I/O。还有卸掉了其它一些芯片,还是没修复。后来发现主板上有一个三针跳线USBPW5-8上没有跳线帽。任意插上两针脚,主板可以过内存正常了。到现在还没有明白,主板USBPW5-8跳线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的选择跳线
一般可选择5VSB或者ATX 5V供电

有可能是板子没有检测到USB供电,从而产生的保护性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