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AIO本本DNS改不了

楼主(2009-11-22):
一台索尼笔记本本地连接受限,不能上网,其他机子可以上线路没有问题
英文VISTA操作系统
看本地连接属性TCP/IP里面DNS设置为192.168.0.1这应该是网关才对啥
网络默认为IP和DNS自动获取才对,可是DNS为手动,改为自动确定保存
可以上网了,可是关机后再开机DNS又变成手动了
其他设置都可以改,就是DNS从新开机后又为手动就是保存不了
好奇怪,服务里面的DHCP,DNS都是启动的嘛
其他都正常,就是DNS改了保存不了的问题
请教高手们,这个DNS怎么才能重新启动后保持不变

网友:
没遇到过!电脑没装冰点说明的还原精灵吧? VISTA 的我建议他更换系统,

网友:
重装网卡驱动看看哦不哦. 再不行装系统 如果你的是VS建议你装Win7.

网友:
看本地连接属性TCP/IP里面DNS设置为192.168.0.1这应该是网关才对
--------------------------------------------------------------------------------
你接的啥网络?是不是自己的路由器?可能是没配对。在“路由器”里指定本地ISP的DNS,而不是192.168.0.1

还有个方法:不要用自动获取(因为你获取的是错误的参数),自己手工指定IP、DNS、网关地址。

IPCONFIG /ALL 结果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