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不显示

楼主(2009-11-22):
刚拿来一台海尔W66的笔记本,开机屏不显,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电流跑到0.93就不动了,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GO 7300 GPU 直接BGA吧

网友:
不用想,这个显卡坏的多

网友:
上手术台吧

网友:
的却,这个机器拿到手80%是显卡问题,你可以手压显卡验证一下啊,要么直接BGA就好!

网友:
听小贝花的 没有错      回头分享结果 吧

网友:
换了一个7300的显卡,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我昨天晚上修好一台W66的,直接加焊显卡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百分百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W66 机子的不亮的通病就是显卡虚焊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查显卡供电是不是正常;正常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还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直接BGA G7200

网友:
今天也干了一个W66的机,加焊一下显卡,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