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的问题

楼主(2009-11-22):
一台华硕A6T的电脑电流2A多,就是不亮,也不跑码怎么办呢?各位指教呀!

网友:
这款机器没有MINIPCI插口的,你是怎么确定不跑代码的?难道你用小卡然后飞线?
这款机器通病是北桥,显卡,看电流应该是显卡虚了吧。。。不排除是北桥或者其他问题。。呵呵

网友:
A6T的  是AMD的CPU么?  CPU确定是好的的话 北桥坏的较多 ,这只是常见问题 不到表你的就是这个问题,电流2A多  要是有短路也会很大电流的  你说的太简单了 没办法帮你参考

网友:
像你说 的电流跑到2点多 还不亮而且不跑马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CPU吧,CPU可能坏了

网友:
CPU没有工作。

网友:
昨天也接修此型号机器,电流跳到1.8不上了,也不显示。请教本本波是哪部份故障多?此板是C51的北桥,明天打算做桥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有迷你槽呀,但是真是不跑马,今天试了还是不行的,只能试试看了。

网友:
不跑马  复位有了么 一般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