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不正常

楼主(2009-11-22):
845板子  上假负载测得PG很低很低,然后跑线路  发现PG这点连接一个470电阻,通电测  发现一端有1.48V  一端则无电压  无电压这点就是连接PG的这端,但是470电阻没问题       这个470电阻应该是个上拉电阻,但是跑线路就一条线直接连接CPU的PG   迷茫中。。。    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心片看看

网友:
检查VCORE芯片的 VCORE_PG正常否?
不正常更换VCORE芯片
正常的话,先跑下线路,看此信号是否顺利进入了南桥
要么就是是南桥收到了VRM_PG,而没有发出CPU_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