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EG奇怪问题

楼主(2009-11-22):
今天接到个客户明基S73EG的笔记本,3D跑起来就死机或自己关闭3D程序。搞了很久都没有搞好,显卡拿下来重新焊回去还是一样,到后来发现,不要用适配器用电池就非常的正常,3D也都可以跑了,而且是跑得非常的顺。。请高手解释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我是BENQ 售后的,,据说这个问题BENQ返厂的也没有搞定

我也不清楚,换显卡是无效的。

网友:
经典 啊 学习 了
~~~~~~~~~~~~~~··
朋友 你在开玩笑吧,

网友:
查显卡供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电池和充电器有冲突吧,你拔掉电池,只用充电器看看 管吗

网友:
根据2楼的说法的话,那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了吗。。。

网友:
是啊,意思就是没救了吗?

网友:
可能是电池和充电器有冲突吧,你拔掉电池,只用充电器看看

网友:
希望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不用电池用适配马上就开始卡了,只能用电池供电就没有问题,其它别的供电都不行。要是显卡的问题,那用电池就不行了,怎么可能用电池可以呢,这个应该是供电的供电电压出问题了,但找不出来是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