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D1100 不跑码

楼主(2009-11-22):
今天接了一个TCL D1100的
笔记本
,有时死机拆机后发现CPU周围有四个电容,鼓包了更换完加电测试,能加电点不亮了,上测试卡不跑码,测试主板各个供电的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正常,那位高手这个给点意见,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换几个电容就出问题了,CPU 供电正常?
PGOOD 发出了吗 CPU RST有了吗
观察VCORE的波纹,,有无异常、?

网友:
还是按时序查吧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查三大条件喽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复位有了吗?帧周期信号有了没有?

网友:
复位有电压 ,VCORE正常,时钟正常,帧周期信号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