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1报0195错

楼主(2009-11-22):
昨天接台IBM A31解密机器,刷完24RF08后,密码清除了,可随之而来的又是0195报错.网上查了好久,无解决之道,望在线高手指点.
密码

网友:
用0185工具看能不能解。

网友:
把BIOS里系统时间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安全保安硬件受到干扰 输入SuperVisor(超级)密码进入BIOS 设置工具, 选择Config, 选择 IBM Security Chip, 选择Clear IBM Security Chip 可清除这个错误

网友:
非常感谢养鸡的哥们,此方法十分奏效.问题顺利解决.深深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