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代内存的故障分类和检修方法

楼主(2009-11-22):
1,开焊。
将助焊剂沿着颗粒边缘滴进底部,用小风量低温小嘴的风枪先吹周边,然后再吹颗粒四周,大约20秒即可。
2,数据位损坏。
将原来的颗粒拆下,将好的颗粒植好锡珠后,抹上助焊膏,焊盘用吸锡带拖平,抹上助焊膏,将颗粒对准准基线,用小风量低温小嘴风枪定位、焊牢。
3,SPD损坏。
在进入WINDOWS之前,F8停止,插入坏内存,进入WINDOWS,用台风刷个好的SPD数据。
4,颗粒内短路,锡珠短路。
换颗粒。
5,价格。
512的收20,1G的收30,2G的收70。爱修不修。

网友:
故意归纳的很好,但更关键是怎么判断这个故障

网友:
不错,谢谢LZ的无私奉献

网友:
手上有DDR2的条子,看样子是SPD坏了,但上二代的板子好贵,不想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