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的智能控制芯片

楼主(2009-11-22):
昨天找了半天找到的资料
FOXCONN的智能控制芯片
TIGER ONE

类似MSI的 MS-X系列芯片

FOXCONN 690主板上用的

网友:
这是用在什么上面的啊 !!
看得晕老,,是什么主板上的,没见过哦!

网友:
什么芯片啊,芯片型号??

网友:
只有富士康的板上才有,芯片上一板标识是FOXONE

网友(2010-01-18):
看了楼主的很多文章,受益菲浅

网友(2017-07-28):
今天修到一块富士康M61PMV主板,故障现象为: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一般这种情况为I\O问题,查图纸IT8716F-S测得开机条件如下:
67脚待机供电:5.01V
75脚PANSWHJ 触发排针:5.0-0-5.0V
72脚PWRBTN I\O--南桥:0V (正常3.3-0-3.3)
71脚SPL_S3# 南桥--I\O:0V (正常0-3.3V)
76脚PS-ON ATX电源绿线:5V
85脚RSMRST# 准备好:0V (正常3.3V)

看图纸72脚 85脚都是由+3.3_DUAL上拉为0V不正常,是由超级蕊片TIGER ONE控制,转去修它测得条件如下:
10脚VREF 基准:1.25V
13脚VSB5V 供电:5.01V
29脚CP 自举升压:9.85V
30脚C2 自举升压:7.58V
39脚VDUAL3V_DRV +3.3V_DUAL开启:0V(正常4.67V)
40脚VCCGATE VCC供电开启:0V
41脚USBGATE +5V_DUAL开启:0V
42脚DUALGATE :9.85V

条件基本达到就是39脚VDUAL3V_DRV +3.3V_DUAL开启:0V不正常,果断更换一片全新超级蕊片TIGER ONE,插电39脚变为4.67V,+3.3V_DUAL出来了,按触发键开机跑码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主板修

复,由于这主板资料少所以发图纸+BIOS上来共享。

富士康M61PMV主板图纸 BIOS.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