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不开机 快速维修 一例

楼主(2009-11-22):
接修一台X60,故障是不开机(不触发),待机电流0.00A,首先测量3M 5M电压产生芯片MAX1977的VIN脚无20V供电,怀疑保护隔离电路故障,找来图纸,测量保护隔离电路U12 G级有20V,MOS管截止,后部得不到VIN 20V电压,Q22 B级无电压,顺着电路找到BD4175 VBL16 供电,无电压,无法产生VCC3SW开机电压,BD4175的34脚 VBL16 电压由主20V经过R408一个10欧姆电阻取得,测量R408一端有20V,另外一端无电压,很显然R408已经损坏,R408损坏开路后级一定有短路元件,打了一下阻值,只有0.5欧姆,看图纸这个电压经过R408,再经过一个电容,经测量电容没有坏,那就只有BD4175短路了,从料板上找来一个BD4175更换上,故障解决。

网友:
U61 也这么容易坏啊,,

我上次也有个3SW 不出 U61损了。

网友:
快  确实快  思路清晰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一出手 问题就迎刃而解

网友:
遇到困难时要冷静思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滥竽充数一下:简单点NPN管是B 升C就降,C大于B大于E.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供电芯片一般都容易坏,

网友:
料板啊,又要付出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一定是修IBM主板的高手

网友:
BD4175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強阿!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