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09-11-22):
本人是个菜鸟,今天客户拿了一台三星510N 15寸液晶,故障為指示灯亮,黑屏。经过判断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本着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则,跟客户说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要换板,在客户答应后最开始动手。可是换板的话就要换个电源适配器给他,而且改的话公板的位置也不好装上去,心想这样不划算且麻烦,就只好改板了,我用的方法是:从那个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电镕拉出12V电压给新的高压板共电,然后再测出驱动板的液晶开关线,把它连上新高压板的开关上去。就这样搞定。可是还有一个新问题,液晶虽然有显示了,而且正常,可只要没有信号的话,就会白屏,进系统的话还会一闪闪,进去系统后就会一切正常。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故障呀,能解决么!

网友:
换高压板通常接上三根线就可以了。12V,ON/OFF,以及地线GND。很简单的。象你那样出现怪现象,自己慢慢找故障吧。换高压板就是这样的。

网友:
ON/OFF没找对吧?原来高压供电最好也断开。

网友:
"然后再测出驱动板的液晶开关线"------估计你这个“开关”线找错了。

网友:
是你的使能信号没找对吧....如果使能信号没找对..就会出现你那样的问题..还会出现信号不同步的...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的的ON/OFF线没找对吧  从驱动板到高压部分去的线 一般的就两条慢慢试吧   接错不会烧的

网友:
各位大侠!ON/OFF线我就是从原来的驱动板上接出来的,我开关正常,菜单也正常。我把电脑主机关了之后液晶还是一直会一闪闪,闪的是白屏,好像灯管是一直亮的。

网友:
无信号后白屏可以从这两方面考虑
1、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接线位置错误
2、高压板本身有问题

网友:
0.
哈哈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接线没接好,你找个3V电压接上,此电压必须开机后才有 。开机前没有

网友:
有时侯ADJ的线也要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