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白屏维修

楼主(2009-11-22):
一台东芝L10笔记本,使用过程中白屏,经查为屏3.3伏供电,该芯片位于屏线插座右侧(型号为AAT4280-3,P沟道管,小型六脚封装,上面的代码为CJF 5A)控制芯片损坏所致,刚好手上有一块联想旭日125的机器有一个一样的芯片,直接更换后修复.附该芯片资料.

网友:
我把那个芯片又拆回到联想上了,直接飞了根线在上面,呵.

网友:
高手,明天看一下我的东芝L10主板

网友:
飞根线过去,开机不先白屏一下吗? 此六脚P管 on/OFF 脚 直接接地吗?

网友:
此IC应不是场管, 看过资料了,应该是一个开关!

网友:
是个开关,但是主要部分还是个P管。低压的P管很难找到代换件,一般只能直连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