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主板维修要备那些元件

楼主(2009-11-22):
谁能告诉我主板维修要备那些元件  经常要换的元件

网友:
呵呵   有条件的话  多备些各种旧的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
MOS管和常用电容,一些旧板子就行了,呵呵

网友:
还有常用的CPU,DDR内存,DDR2内存,PCI-E显卡和AGP显卡,在判断不清的情况下可以替换一下。

网友:
收点旧版用

网友:
收点不同类的旧板  上面有好多可以拆

网友:
主板维修常用配件
IO芯片
83627HF
W83627THF
W83627GF
W83977EF
W83637HF
W83627SF
W83697HF
ITE8705
PC87366IBW
IT8712F-A
LPC47M142-NC
LPC47M133-NC
LPC47M192-NC
LPC47M172-NR
IT8711
PC87372IBW
门电路
74HC07
74HCT74
74HCT132
74HCT08
74HCT14
49LF004
49F002A
SST49LF002A
SST49LF004A
W29C020(长方型)
SST 29C020(正方型)
电源IC&驱动IC
RT9241A
RT9241B
RT9602
ADP3421
ADP3410
ATTXP1
LM324
LM358(贴片)
ISL6556BCB
4500M
L6916
L6917BD
MS-5
ISL6524CB
5093MTC
US3004
IRU3013
IRU3055
HIP6302
HIP6021CB
HIP6301
HIP6601
HIP6602
HIP6521
SC1205
SC2434
RT9602
RT9600
RT9238
RT9231A
RT9237
其他
7030(大)原装
7030(小)
15N03(小)
15N03(大)
晶振14.318(长椭圆型)
南桥
82801DB
82801EB
钢网 36个
0.6锡球 25W颗
.76锡球 25W颗
晶振32.768(圆桶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