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0a的机子开机不显示问题

楼主(2009-11-22):
此机很多是显卡问题。。型号是ati x300的。不知加焊有没有效果还是必须得换才管用!!望修过的高手帮帮忙。谢谢。

还有此机有一台开机背光灯暗。换了一块同样的机子的液晶屏及高压板过去可以显示了。所以确定是灯管问题。我把灯管换了还是暗屏。怪事了。。之前用外接高压板测是灯管问题且偏暗问题。。。。现在灯管换好了还是不行。高压板开启电压为0v 不解为什么前面换了一块正常屏插到主板上过去就正常。当时就确认机子本身没有问题了。确认是液晶屏哪路问题。现在机子还关不了机会自动开机。之前都不会。怪事放在哪边没用就这么多问题来了。。。。。注:之前是加焊过显卡可以显示了。测试了几天都正常。)

网友:
这问题还真怪      同样期待高手前来指教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机子,开机以后一长两短。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的没错我的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从做显卡吧,不行就换个芯片

网友:
换了显卡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