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894dy场管是什么结构

楼主(2009-11-22):
si4894dy场管的结构如下图,M1好像是个正常的场效应管,M2是个什么东西?整个器件原理是什么?如何工作?请教教菜鸟。

网友:
还真没见过M2的接法 ..   是不是相当于稳压管的作用 ,起保护?

网友:
这应该归类为单场效应管还是双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