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E 主板每天时钟都走快,3天就差30分钟,请问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22):
华硕 M2N-E 主板每天时钟都走快,3天就差30分钟,请问什么问题。

主芯片组:NVIDIA nForce 570 Ultra集成芯片:声卡/网卡CPU_插槽:Socket AM2内存类型:DDRII总线频率:HT 1000MHz芯片组描:采用NVIDIA nForce 570 Ul主板板型:ATX板型图形芯片:无网卡芯片:板载千兆网卡显卡插槽:1条PCI-E 16X,1条PCI-E 4

网友:
主板是自用的,以前没有这问题,有一次插拔USB外接光驱后,主板烧毁,发华硕返修后,回来就有这问题了,还没有过保,也不想去保了,查了半天没有查出问题,没有贸然更换配件。

网友:
应该是sb了  要修好再返一次客服了

网友:
返修给你换的是良品,不是原来那个吧?32.768K时钟不准。

网友:
晶振不行吧

网友:
时钟偏平了。。

网友:
晶体坏了吧

网友:
晶振换个试试

网友:
本人是做华硕专卖的,依我看来  这款主板有一批的有通病都是集显得问题,,  像你所说的  先换个谐振电容试试,不行再换个实时晶振。。。最后不行的话   只好建议你返修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留言,主板还是原来我自己的那块,应为我做过记号,我换一下晶振看看先,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返修回来的不一定就是原来的板,,,,

网友:
晶振的问题换32.768,电容

网友:
个人感觉是晶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