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 865PE CPU 电压低为0.96V 代码档C0

楼主(2009-11-22):
今天修一块MS-865PE 上假负载测试CPU供电只有0.96V ,测量PG0.96V,复位0.96V ,时钟正常,换上了真U C4 2.0G 一测也是0.96V 代码跑C0 ,PWM 为ISL6556BCB ,VRM HIP6602BCB HIP6601BCB ,于是更换了VRM IC还是不行,就更换了PWM 用假负载,有1.3V电压了,心想这下好了,就装了真U开机测试
电压1.65V 对了,代码还是跑C0 ,在去测试CPU电压发现又变回了0.96V ,手上没有多的PWM更换了,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请解一下ISL6556BCB的工作原理.
谢谢了

网友:
查查是不是座子有问题啊

网友:
你好,U座已更换了

网友:
你这是哪里接确不好吧,时而有时而无的,看一下u座和北桥是否有空焊的地方呀

网友:
杂个没有人帮回复啊

网友:
主要是查CPU的重要信号线,有哪么一条出现了不正常,要说是哪一条,这也不好说查一下就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
老大来帮忙分析下..

网友:
加焊U座和北桥

网友:
那你就上真U,压一下座子,不好在压北桥,在压南桥试试,还不好就去整体加热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