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a400 6800gt 裝驅動大花黑屏

楼主(2009-11-22):
小弟有一塊 winfast nvidia a400 6800gt 256m agp 顯卡,未裝驅動一切正常,裝了驅動後重啟過了跑馬條,到歡迎使用畫面後就會大花幾秒後黑屏,解除驅動程序又可以回復正常.我擦過bios後依然,請教師兄們是什麼樣的問題呢?

网友:
GPU供电是多少呢?GPU供电不正常,GPU虚焊或者损坏都很有可能引起你所描述的故障的

网友:
是不是BIOS 版本不对

网友:
bios 版本應該沒有錯,gpu供電我要測一下

网友:
小弟有一塊 winfast nvidia a400 6800gt 256m agp 顯卡,未裝驅動一切正常,裝了驅動後重啟過了跑馬條,到歡迎使用畫面後就會大花幾秒後黑屏,解除驅動程序又可以回復正常.我擦過bios後依然,請教師兄們是什麼樣的問題呢?
引用 网友A:

请使用简体中文

很大可能核心  损坏

网友:
意思是说跑正常的频率就不行?那我擦过低频版的bios能使用吗?

网友:
若进安全模式也是正常的,我现在是用400w的電源,我嘗試找个大瓦數的來試下吧.

网友:
卡为GPU空焊或者损坏

网友:
有發現了,GPU是2相供電,但只有1相有供電,應該是這出問題,可惜我弄不來,貼片的電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