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盘刻录和U盘启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1-22):
小弟学笔记本有一段时间了,想做一些工具方便做系统,现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1、直接的把ghost光盘复制出来,然后替换里面的pe或ghost镜像文件,在刻录可以用吗?
2、用sd加上读卡器能当U盘做usb启动吗?
3、做U盘启动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之前用一个Newman的U盘做量产,也能分出一个ROM,可就是不成功,是哪边的问题呢?

网友:
1.修改GHO镜像或者替换,再来刻盘都是没问题的
2.用SD卡来做U盘启动目前应该还不能实现,因为SD卡的量产工具很少看到反正我是没看到过.
3.做U盘启动成功的要素嘛就是有耐心,脑子要聪明,因为没个U盘的量产软件都不一样,那就是说软件的设置也不一样了一个很小的问题都会导致你量产失败.

网友:
恩,谢谢诺天版主。。

网友:
诺天版主,你好!麻烦问下我的是金士顿2G的U盘,用晨枫2.0的做的U盘启动为什么WINPE用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