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好一块七彩虹PCI-E 7300GT (黑屏)

楼主(2009-11-22):
公司里堆着几块显卡没修的,据说是修不了... 都是做笔记本 显卡一窍不通...

好了不废话了.. 既然是一窍不通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型号七彩虹 PCI-E7300GT 128m GD3 up烈焰战神4

首先照论坛一个大师的制作 外接直供,也依样画葫芦做了一个外接电源直供 12V 3.3V GND进行测压(这方法真好用..真的很好用)
我做的这个:

看了下这个卡 有被修过, 其他完好 无掉件无短路..  一个管子被换过其他的型号, 二话不说上电测,结果如下

测了旁边的显存也是0V  GPU 电压正常 时钟正常
首先想到的就是这管子肯定有问题,应该是给显存供电有关的, 从旁边附近看了下其他的管子是 1G19SH  这个管子也应该是同样的,在其他板卡找不到相同的管子 所以就吧1G19SH 拆下来 再到其他板子去拆了一个707 管子下来 对照量了下阻值,相差不多,工作原理也一样,换上去上电再测 问题还是老样子...这附近供电电路还有问题,于是从这管子开始找,用表笔去划... 划啊划..一会儿就划到了 su1 上的 RT9214

好了,再上电测这个 供电芯片,(网上找了下资料才知道这个是供电芯片)据我猜测应该就是 显存分组供电控制芯片了..测了下 有11.5V 进来 其他的每个脚却无电压
(电出不来了?)  二话不说到其他卡找下这个芯片 真幸运...找了个相同的IC 焊上去后测 电压 诊断卡 跳跳跳~~ 到26了...哈哈...   "滴"的一声来了...

显示也有了.. 进系统.......

跑3dmark 03   正常... 跑了 才八千多分..哎... 没办法..128M 的...呵呵

修好这卡..很有成就感...  对维修人员来说 尤其对初学者来说...   除了 成就感  还有就是  "幸福~~~~~"    哈哈!

网友:
LZ 显卡不装散热器也能进系统小心烧了

网友:
PCI-E显卡的GPU发热量都是比较大的,不上散热片,很容易就挂了

网友:
呵呵。 我只是为了拍照 才开机下进入系统界面马上就关了

网友:
思路
呵呵  着重  思路
看下图片 就知道呵呵  此时栅极  都11.5v  (实际就是电源12v)了

该mos管  是有431 线性控制 由显存电压产生 参考电压  。。

网友:
LZ 显卡不装散热器也能进系统小心烧了
引用 网友A:

还好是冬天  夏日时  这个时间  7300gt  早就挂了

网友:
GPU发热量都是比较大的,不上散热片,很容易就挂

网友:
f我也照些做一个,到时发片片给大家看

网友:
我 也做个 12 3.3 的供电测试用  试试看

网友:
LZ  你太激动了 不上散热片就上机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支持了

网友:
本人主修台式机显卡,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可共同探讨。

网友:
你是个人才,我顶!

网友:
那个外接直供怎么做的,发个图看下嘛

网友(2010-03-16):
这个贴子对我这个新手来说真的有很大的帮助!谢谢版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12V的3.3V的供电怎样制作啊.我找了很久,找不到你说的大师关于制作的贴子.

网友:
冬天7系列的发热量也很大,这样弄很危险,GPU挂了更麻烦了+还好是大芯片的

网友:
是呀楼主是怎样制作外接供电的,能不能教教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