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通用高压板后 开机白屏请教高手

楼主(2009-11-22):
高手们  ,前些日子,接到一台富士通笔记本,屏碎,换屏,做了条通用高压板,把原来的接口就给剪断了,就在测电压的时候,不测发生了 不测发生了。。。。。。。。。。。。。。

表笔把两根线给连到一起了,接着就闻到一股烧糊的味道,因为当时还有别的事就没来得及拆机查看,过后查看就愣是没发现哪里有烧毁的痕迹,现在的故障是能开机,但是白屏,外接显示器 也不显示,求高手给点思路

另外求富士通NB18图纸  (就是这款机器 )板号是CP171150-Z2

谢过。。。。

网友:
说明你这个高压板做得没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搞过一次,富士通610NU换高压测试时候,EN跟19V短了下,把那个大块IC烧了!不开机了!现在改高压再不敢带电测量,先从旧高压上看哪个脚是EN再加电试了。

网友:
改高压条一定要细心,测高压条表笔一定垂直拿稳了测,

网友:
我以前也搞过一次,富士通610NU换高压测试时候,EN跟19V短了下,把那个大块IC烧了!不开机了!现在改高压再不敢带电测量,先从旧高压上看哪个脚是EN再加电试了。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现在能开机,开机后白屏,之前是暗屏 ,自从什么烧了之后就是白屏了,也没找到烧的芯片 ,也没发现有烧毁的电路,就是点不亮

网友:
顺着你当时连线的那两根线向主板跑线路吧

网友:
我比较纳闷 为什么一点烧的痕迹就没有呢

网友:
可能是把主板上那个信号开启的那些管子烧了吧?高压板可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要明白,白屏的原理是屏没有工作,没有电压,你可以测量一下屏上的保险,穿一下看看啊。

网友:
先静下心来。向回跑线路。

网友:
量一下屏供电啊,不过外接也不显,会不会是显卡问题。还有就是,屏破了换屏,你换高压板做什么,还换什么通用的。你的各路线没有接错吗,通用的ON/OFF是不是从别处飞的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