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有时能上网有时上不了网

楼主(2009-11-22):
IBM T42有时能上网有时上不了网,已经排除驱动问题及网线,路由问题。就是机器本身问题。有时能自动获取IP,就能够上网。有时不能够自动获取IP,右下角网络连接两个小显示器标志打感叹号,就上不了网。接网线的网卡接口已经确定没有问题。问题会不会出在网卡芯片或者存诸MAC地址的芯片呢?
芯片
Mac

网友:
你的路由器 可能有问题 和我们店里的一样 而有时又可以使用 不稳定 要么就是接口 没有接触好

网友:
换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你的机器问题,我这里也是这样,有时候那个标志上会打个叹号。说什么受限制什么的。就上不了网了。你换个地方试试,看还会出现这种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