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VCORE电路保护的维修及电源IC引脚的简易说明,希望大家能够集思广义

楼主(2009-11-23):
大家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应该都遇上过元件损坏,引起的电源IC保护,从而出现无VCORE的故障,而故障的产生又该从何处下手进行检查维修,从维修的角度讲直接换IC是维修中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但一旦更换后故障依旧,是否就要对IC周围的元件逐一替换排除呢?答案应该是不一定的,可以通过电源IC引脚定义说明找出每个脚位的功能从而进行检查分析,但对于新手来讲大家可能对这些引脚的功能及电压究竟为高电平正常还是低电平正常都是陌生的,而且在引脚说明当中多为英文,这应该也是新手比较苦恼的事情,所以方才想起列出此帖,供大家集思广义,进行探讨,研究
个人能力有限,只列出几项自己主观认定的脚位说明,如有不对之处,还请版主给予改正,以防误人子弟!!!!!!!并希望大家能够把所了解的引脚说明及工作电位一起补上,谢谢,这边附上一个网址,是基地"咸宁俊胜"仁兄提供的一个关于"VCORE工作原理和MOS管好坏判定方法"的帖子,当中也有大量电源IC引脚功能说明,个人认为文件里面的文字说明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57874&highlight=VCORE
COMP脚:与VCORE相连,取得VCORE的波形,与内部误差放大器比较,随时调整PWM(零-X)引脚,输出正常驱动波形,控制MOS管正常工作
FB脚( Feedback ):电压反馈脚,与VCORE相连,将VCORE输出的电压与电源IC内部电压比较器相比较,随时调整PWM(零-X)引脚,输出正常控制电压,控制MOS管正常输出VCORE电压
ISEN脚:CPU电流分流引脚,对上下管工作时输入到CPU的电流起到分流作用,防止到CPU的电流过高
BOOT脚:自举升压脚,此脚辅助上管G极有足够的电压,能够达到完全导通的作用

网友:
我目前只能说支持。希望更多的前辈给出引脚定义…

网友:
每个芯片只有有 FB  iSEN等这些脚。作用都差不多的 。

网友:
COMP和FB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MP是VCORE波形反馈,FB是VCORE电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