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耳机有声,喇叭无声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23):
这样的故障第一反应就是耳机插口问题。当然先要排除软件。软件故障客户已排除了。谈好价。拆机,没有多想直接换掉CN24(基地发的料板派上用场了 )结果大跌眼镜。以为喇叭坏,直接装了个联想的喇叭,还是无声。测喇叭阻抗4.9欧正常。上示波器测喇叭接口,有波形跳动,当然要放音乐先 。奇怪了。怀疑功放芯片U7功率不足,直接换掉。结果依然。屡屡思路。打开图纸。看到有两个耳机插口(额的神)。难道是另外一个坏了。再换。悦耳的声音出来了。绕了一大圈还是到了起点。好事多磨,没有白饶,即挣了钱还长了技术,值。
图纸上有分析,不知正确否,请老师指正。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我都是先换耳机插口的

网友:
两个半夜鬼。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想都是先从喇叭下手的。

网友:
呵呵,搞过一次接口,发现接口类型不是千篇一律的,其中有一个脚是直接接地的,而有的哪个脚是不接地的,换上后现象是喇叭无声,插耳机后喇叭和耳机同时有声音!

网友:
没相同的接口,把接口改下电路。灵活点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97DOCK_OK或者Jack_Detect信号有问题吧。D_LSPK+和L_SPK+开路,只会导致Docking上的耳麦没声音,不应该会影响喇叭

网友:
DOCK_OK 信号经过R398 、CN25的4, 5脚、R396 形成回路
如果CN25的4,5脚信号不能闭合,应该会影响到 DOCK_OK ,从而影响内置输出

网友:
谢谢两位老师的指导。看出些门道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第一反应就是耳机插口问题

网友:
我遇到了一台HP的,什么型号忘了,换了个新系统,喇叭就是没声音,用官网驱动也不行,插耳机有声音,在拔的时候有时喇叭会响,以为是耳机座有问题,左看右看没看出什么问题,又换一版本的Ghost系统还是这样 ,心想算了吧,估计耳机座转换有问题,就又换另一系统装上,准备给客户,不成想喇叭竟然有声音了,耳机插上也正常了,想了半天没搞清楚,这个机器还挑版本。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没修好,郁闷啊

网友:
谢谢老大们的讲解,有点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