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你知道的REE电压是多少 V

楼主(2009-11-23):
你知道的REE电压是多少 V? 有几种REF电压分别是多少 ? 各应在什么 样的电路 ?
1:REF 2V 应最广
2:REF 1.05V
3:待机电压 REF 5V

网友:
又一个半夜鬼。这么都不睡觉的。
REF。检测电压还没有碰过5V的。

网友:
参考电压大多数是供电电压的1/2

网友:
结合张先生的观点。
参考电压必定低于此芯片的最低输出电压。
比如。MAX_XXXX的可以输出的电压为1-5V,无论真正使用时的电路输出为几V,参考电压必定低于1V。

网友:
不用正负电源,使用单电源的场合就采用1/2 VCC做虚地

网友:
参考电压应该是 1.几V 吧 1V 以内 不正常吧 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学习中,基础差还得多学

网友:
REF IC的基准电压,主板上常见都是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