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下子全部芯片挂了

楼主(2009-11-23):
今天修一条Kingston 256M的条子,测试过有两个颗粒坏掉,由于表面看上去有点脏,就用洗板水洗了一下,后上机再试,哦!!全红了,以为是有PCB有短路,换个PCB也是全红,后拆下颗粒换到另一个条子上代换,结果也是颗粒坏了!!
芯片

网友:
洗板水不会洗坏内存颗粒的,你的这个条子是补位条吧

网友:
应该不是补位条,8个8位的颗粒!好几条都是洗了后就全红了!难道洗板水有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洗板水那么厉害。。。
LZ不妨拍个图片让大家小心这样的杀板水。。。
是不是LZ没有等水干就上电了?

网友:
大家说一下补位条有什么特征吗?我倒不知怎样认!
我有一个条子拆下一个颗粒后就变全红了,这样的不知是不是补位条?

网友:
我很想学修内存,就是不知道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网友:
用橡皮擦擦下金手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