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黑屏

楼主(2009-11-23):
一块儿七彩虹5200  GPU供电1.48V   显存供电 2.5V   晶振两脚电压分别是1.38V 和1.42V 主板检测卡跑2B 有的时候能显示第一屏 就是显卡信息的那一屏 然后就出现一个光标闪啊闪的 不往前走 有的时候 就是黑屏 什么都不显示 换过GPU供电管  当时好了 第二天就又不行了 也换过供电滤波电容 也不行 加焊过GPU  现在怀疑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测一下核心的对地阻抗是多少?

这种现像很有可能是显存损坏,你这个卡修复率不高,因为GPU被你加焊过

网友:
核心对地阻抗是 35  应该是正常吧

网友:
现在我把上排四个芯片中的点三个芯片的排阻拆掉 显卡工作是正常了 不过显存成64M了 手头没有相同型号的芯片

网友:
显存问题  。。。。。

网友:
我觉得也是显存问题

网友:
GPU被你弄坏了,重置一下看行不行,我有几个也是和你一样的品牌型号的,也是出现了这种现象,就是GPU的问题